max31865用来驱动铂电阻,然后用fpga写spi程序驱动芯片,读取数据一直FFFF

楼主(2022-10-06):
求大佬帮忙看看,用了一个芯片max31865用来驱动铂电阻,然后用fpga写spi程序驱动芯片,读取数据。我读出来一直FFFF,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A:
先把程序放出来啊!不过FPGA大佬应该不多,我也只会一点Verilog HDL,要不先用单片机看看是不是其它问题。

楼主:
大佬帮忙瞅瞅

max31865(1).zip

SPI(2).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