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定时插座 求个按键设定的思路

楼主:
弄了个ESP-12F加继电器的定时插座,准备用Arduino编程,硬件是1红2绿指示灯,1个单刀双掷拨动开关,1个轻触按钮,1个4位时钟数码管(TM1650芯片,还有时钟芯片和走时电池),目前准备做成倒计时和定时方式,倒计时初始状态要求能够设定的,也就是说可以选择上电导通,延时关闭,或者上电关闭,延时导通;而定时要求至少一对开、关可以随意设定的,类似路灯时控器。目前的指示灯准备这样安排,红灯作为时钟以及时钟设置指示,剩下的两个绿灯作为倒计时和定时以及对应的设置指示,设置状态用LED闪烁来区分。
由于拨动开关只有2档,无法直接用于以上三个状态的切换,原本想着用于使用和设置的切换,那么调时分就只剩下一个轻触按钮了,用于众多的参数设置似乎不够用,为了方便使用,所有的调整都只能靠这个开关和按钮完成,最好不要用到手机(实际上对于用手机设置互联调参数我还不会),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思路吗?
如果去除倒计时,就好安排多了,只不过需要倒计时使用时,比如45分钟,还得先看当时的时间,再计算加上45分钟后的时分并设置,肯定不如直接使用倒计时方便,所以倒计时功能尽量保留。

网友A(2022-10-07):
如果硬件可改当然是增加按键
既然被硬件限制了
就用组合按键的思路吧当按着触摸开关时,改变拨动开关就当作第3种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可改当然是增加按键
既然被硬件限制了
就用组合按键的思路吧当按着触摸开关时,改变拨动开关就当 ...

硬件已经无法改动了。另外,拨动开关和轻触按键并不是接在TM1650上,而是接在ESP-12F上的

网友C:
通过按键按下时间长短来区分

网友D:
不是有个ADC引脚么,用AD按键的方法,十个八个按键不成问题

网友E:
按下一次  间隔 <100ms  或>100ms    按下 第二次, 再 间隔 <100ms  或 >100ms  按下 第三次。  能 组合出 4种按键 定义 再加 第4次按下的话, 能组合出 8种, 自己看着组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过按键按下时间长短来区分

这个肯定的,但仅仅一个按键的长、短按感觉还是不够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个ADC引脚么,用AD按键的方法,十个八个按键不成问题

不是I/O不够,是硬件按键不够只有一个,如果是I/O,TM1650还可以提供很多的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按下一次  间隔 100ms    按下 第二次, 再 间隔 100ms  按下 第三次。  能 组合出 4种按键 定义 再加 第4 ...

这个实际操作的体验感可能不太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际操作的体验感可能不太好吧?

按 4 下 会体验差点, 按三下, 体验不会差,
你用 手敲桌子 感受一下4种节奏即可, 敲三下,4种 节奏, 快速敲三下, 慢速敲三下,   以及,敲一下再连敲两下, 和连敲两下 再敲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按 4 下 会体验差点, 按三下, 体验不会差,
你用 手敲桌子 感受一下4种节奏即可, 敲三下,4种 节奏 ...

就算操作感还行,可是毕竟实体按键太少了,如果拨动开关作为设置用,那么剩下的这一个按键就要担任加一以及移位的功能,如何区分,再多一级菜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算操作感还行,可是毕竟实体按键太少了,如果拨动开关作为设置用,那么剩下的这一个按键就要担任加一以 ...

所以,问题的关键 就是 实体按键太少,你又不愿增减按键, 那么自然 只能降低 按键体验了。

网友F:
一个按键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多按键的
那个多出来的开关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开关换成按键,那各种组合,就能实现很多功能,至少在定时开关这一块,肯定是足够的
一个按键,最好的体验就是四个功能:长按(1秒以上,3秒以下),短按(单击),双击(0.5秒以内两次按下),超长按(3秒以上或者5秒以上,用于区分长按)
长按:菜单选择,数码管闪烁提示你要设置的是哪个位
短按:只能向上加
双击:保存设置,或者向下减
超长按:恢复默认之类的
哪里还有开关什么事呀,再说了,设置不过是一个不经常用的功能,毕竟它的功能是定时器,又不是一天到晚要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