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SPX302光电传感器在Proteus仿真软件中找不到?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FC-SPX302在哪找吗?

网友A(2022-10-07):
用带编码器的motor模型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带编码器的motor模型替代

大佬,要连带编码器的motor中间3根线哪一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要连带编码器的motor中间3根线哪一根

三根线。左右两根输出正、反转脉冲, 每圈输出脉冲数在属性中设定。
中间那根是每圈1个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左右两根输出正、反转脉冲, 每圈输出脉冲数在属性中设定。
中间那根是每圈1个脉冲~~~

还是不太懂,那个FC-SPX302是用来测实际速度,只有一个口,用这个编码器替换不了吧,这个编码器有5个口 左右接正负决定正反转,中间3根线,最左最右输出脉冲,中间那根转1圈发1个脉冲

网友A:
提供不同电压显示不同转速及输出的脉冲。
在电压不变的状态下调整电机属性中的负载扭矩%也可以达到相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