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 看这是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
这是我戴尔灵越14 ,5488 的充电电路部分
我想换这一个元件,但通过丝印,始终查不到
电路板上是D4301标识

网友A(2022-10-07):
综合外形、标号和丝印判断是3A左右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没坏的话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一下,0.2V左右为肖特基,0.6V就是快恢复管。

网友C:
接在端口上,也有可能是TVS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