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遥控和pwm调速程序问题

楼主(2022-10-07):
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同时进行调速和遥控,我烧录进去遥控也没反应了,求解,有代码吗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223265-1.html
不会配寄存器的看这贴,用软件配置生成

网友B:
怎么理解这个“同时”? 51的CPU同一时间只能执行一个程序,要同时只能用硬件PWM,不然存在PWM和红外互相打断的可能。只是实现功能的话,两个都往里面塞就行了,最好还是在接收红外时把PWM停一下,反正时间很短

网友C:
至少你的中断号不对(timer0() interrupt 2那里),外部中断0的中断号是0,外部中断1的中断号是2,定时器0的中断号是1,定时器1的中断号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理解这个“同时”? 51的CPU同一时间只能执行一个程序,要同时只能用硬件PWM,不然存在PWM和红外互相打 ...

请问要怎么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你的中断号不对(timer0() interrupt 2那里),外部中断0的中断号是0,外部中断1的中断号是2,定时器0 ...

因为是初学,还不太会,我已经改过来了,但还是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初学,还不太会,我已经改过来了,但还是不能用

两个程序分别单独跑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初学,还不太会,我已经改过来了,但还是不能用

另外,你用的是外部中断1作为红外接收口,不知道实际你的红外接收头输出是不是接到了外部中断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