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实验笔记:移位操作程序

楼主(2022-10-08):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 _crol_   _cror_(函数所在的头文件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char a; //定义a变量, 用来给P1赋值

//********延时程序***********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 即延时约xms亳秒
      for(j=110;j>0;j--);
}
//***************************
void main() //主函数
{
a=0xfe;            //二进制: 1111 1110
while(1)  //大循环
{
P1=a; //点亮发光管
delayms(500);  //延时500毫秒
a=_cror_(a,1);        //将a循环右移1位后再赋给a
}
}
//循环右移,被移出的放在最高位,来回循环,所以P1中0和1的位数不变,只
//是改变了0 1的位置,因此在右移过程中亮灯的数量不变,只是改变了亮灯的位置.

/***********************************************************************************************************************
知识点:移位操作
(1)        左移:C52中操作符为“<<”,每执行一次左移指令,被操作的数将最高位移入单片机PSW寄存器的
CY位,CY位中原来的数丢弃,最低位 补0,其他位依次向左移动一位,如实例一所示:

//***** 实例一 ****   8位单片机一次就只能处理8位二进制 , 如果是16位单片机,一次能处理16位。
void main() //主函数
{
a=0xcc;         //二进制:移位前 CY  1100 1100    从CY位,最高位到最低位         , 十六进制为:0xcc
while(1)  //大循环
{
P1=a<<1; //二进制:左移后为:0001 1001 1000  十六进制为:0x198
    //(利用前面所学的实验板8灯来认证,P1:刚好有8个灯显示后8位,从低位至高位显示,0为灯亮。 a的变量,左移1位。)
}
}

***********************************************************************************************************************
(2)右移:C52中操作符为“>>”,每执行一次右移指令,被操作的数将最低位移入单片机PSW寄存器的
CY位,CY位中原来的数丢弃,最高位 补0,其他位依次向右移动一位,如实例二所示:

//***** 实例二 ****
void main()    //主函数
{
    a=0xcc;         //二进制:移位前 1100 1100  CY    ; 最高位到最低位 CY位 ; 十六进制为:0xcc
while(1)   //大循环
    {
    P1=a>>1; //二进制:右移后为:0110 0110 0      十六进制为:0x66
//P1=0x66; //(利用前面所学的实验板8灯来认证,P1:因为只有8个灯显示前8位,从低位至高位显示,0为灯亮。 a的变量,右移1位。)
    }
}

*************************************************************************************************************************
(3)循环左移:最高位移入最低位,其他位依次向左移一位。C语言中没有专门的指令,通过移位指令与简单逻辑运算可以
实现循环左移,或直接利用C52库中自带的函数  _cril_  实现; 如实例三所示:

//***** 实例三 ****
void main() //主函数
{
a=0xfe;            //二进制: 1111 1110
while(1)  //大循环
{
P1=a; //点亮发光管
delayms(500);  //延时500毫秒
a=_crol_(a,1);        //将a循环左移1位后再赋给a
}
}
/*
a=_crol_(a,1);        语句;因为_crol_是一个带返回值的函数,本句在执行时,先执行等号右边的表达式,即a这个变量循环左移
一位,然后将结果再重新赋给a变量,如a初值为0xfe,二进制为1111 1110,执行此函数时,将它循环左移一位后为1111 1101,即
0xfd,然后再将0xfd重新赋值给a变量,等while(1)中的最后一条语句执行完后,将返回到while(1)中的第一语句重新执行,此
时a的值变成了0xfd.
***************************************************************************************************************************/
/*
(4)循环右移:最低位移入最高位,其他位依次向右移一个位。C语言中没有专门的指令,通过移位指令与简单逻辑运算可以
实现循环右移,或直接利用C52库中自带的函数  _crir_  实现; 如实例四所示:

//***** 实例四 ****
void main() //主函数
{
a=0xfe;            //二进制: 1111 1110
while(1)  //大循环
{
P1=a; //点亮发光管
delayms(500);  //延时500毫秒
a=_cror_(a,1);        //将a循环右移1位后再赋给a
}
}
//循环右移,被移出的放在最高位,来回循环,所以P1中0和1的位数不变,只
//是改变了0 1的位置,因此在右移过程中亮灯的数量不变,只是改变了亮灯的位置.
*************************************************************************************************************************/
/*************************************************************************************************************************
知识点:PSW寄存器.
   PSW (Program Status Word)全称为程序状态字标志寄存器,是一个8位寄存器,位于单片机内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区,字节地址D0H,用
来存放运算结果的一此特征,如有无进位,借位等,使用汇编编程时PSW寄存器很有用,但在利用C语言编程时,编绎器会自动控制该寄存器,
很少人为操作它,只需要简单了解即可,其每位的具体含义如下:

         _D7___D6___D5___D4____D3____D2___D1___D0__
PSW        | CY | AC |        F0 | RS1 | RS0 | OV        | …  | P   |  D0H
         ——————————————————————————————————————————

  ① CY 进位标志位,它表示运算是否有进位(或借位)。如果操作结果在最高位有进位(加法)或者借位(减法),则该位为1,否则为0。
  ② AC 辅助进位标志,又称半进位标志,它指两个8位数运算低四位是否有半进位,即低四位相加(或相减)是否进位(或借位),如
有AC为1,否则为0。
  ③ F0  由用户使用的一个状态标志位,可用软件来使它置1或清0,也可由软件来测试它,以控制程序的流向。
  ④ RS1、RS0  4组工作寄存器区选择控制位,在汇编语言中这两位用来选择4组工作寄存器区中的哪一组为当前工作寄存区。
  ⑤ OV  溢出标志位,反映带符号数的运算结果是否有溢出。有溢出时,此位为1,否则为0。
  ⑥ P 奇偶标志位,反映累加器ACC内容的奇偶性,如果ACC中的运算结果有偶数个1(如11001100B,其中有4个1),则P为0,否则P为1。

*************************************************************************************************************************/

您可以直接复制以上代码到Keil或者下载创建好的Keil工程文件:

网友A:
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B:
请问这个延时的时间误差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延时的时间误差大吗?

延时的时间误差没计算过,好像是用的晶振和下载到单片机的设置有关。

网友C(2023-01-03):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延时的时间误差大吗?

采用定时器或计数器中断,时间精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