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中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图中这三个电容分别放在这三个位置各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2022-10-08):
电路不全,这图很难看出电容的作用

网友B:
这样的原理图很难看出其具体作用,最大可能性还是滤波与谐振用的。

网友C:
如果是高频电路,这是谐振。

网友D:
高频电路,这是谐振。低频电路,是滤波。

网友E:
任何设计是有目的的,主目的又分解成子目的,再分……
其中就有用电容来达成。
楼主能给出电路的主目的、子目的、子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