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584的EN脚可以悬空吗

楼主(2022-10-08):
让芯片一直有输出。MP1584的EN脚可以悬空吗

网友A:
要提供 1.35~6v

网友B:
应该可以,不过还是建议加颗下拉电阻或直接接地,看手册上有上下拉电阻,可能还有防过压输入的功能。CMOS器件引脚不可以悬空,开关电源芯片应该不属于这类吧

网友C:
手册上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