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是因为算法,工业传感器才那么贵吗?

楼主(2022-10-08):
例如 荷兰的某品牌的IMU,算法是卡尔曼滤波,硬件很便宜(Analog Devices, Inc.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但是系统(产品)几千至几万。带算法的硬件就那么值钱吗?
(当然他们也有上位机软件,论坛之类的配套)

网友A:
是啊,不服的自己可以做。

网友B:
草绳不值钱,捆在螃蟹身上就升值百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草绳不值钱,捆在螃蟹身上就升值百倍。

你应该说纸墨便宜,名画就贵了

网友D:
这不是价格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观念不对的话经济就会崩溃的

网友E:
这个原理就像:打印机卖的很便宜,但是墨盒有点贵。难道墨盒更高科技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原理就像:打印机卖的很便宜,但是墨盒有点贵。难道墨盒更高科技一些?

墨盒相对于打印机的机械部分或是控制部分技术要求更高,以前是垄断,现在中国也能做打印机头,我说的是带打印头的墨盒。打印机头有二种,一种压电形式,通过加电压使晶体变形,然后把墨水从墨腔中喷出来,另一种热阻形式,它是通过加热产生膨胀把墨水从墨腔中喷出来,后种只能用于染料等水溶性墨水,前者可以应用于颜料等油和粉料形成的颜料。
你去看看,压电式的墨盒,或是独立形式存在的打印头,几乎被爱普生垄断。什么异形的中国制造的平板打印机,都是用了爱普生的打印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草绳不值钱,捆在螃蟹身上就升值百倍。

有道理

网友H:
作为技术人员,还是要忍住悲伤,握紧钱包,尊重技术

网友I:
算法就是思想,思想好的话事半功倍。不然假设一辆车,跑的很快,但是跑的路途歪歪扭扭到达终点会做很多无用功。

网友J:
市场定价,再好的技术,再好的算法用来做圆珠笔滚珠也不会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市场定价,再好的技术,再好的算法用来做圆珠笔滚珠也不会值钱

网友K:
有些传感器是因为用了贵金属,所以贵。有些是因为垄断,所以贵。再贵的算法,在烂大街的产品面前也没卵用了

网友L:
确实,现在算法工程师,比较少

网友L:
对的,算法确实是

网友M:
就像前一段读的一本很经典的讲运算算放大器的书,说这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啥原理,但人家做得比你好。

网友N:
算法是一部分原因

楼主:
但是我感觉算法工程师的工作也不算太难。就是把一大堆数学公式、数学模型写成代码啊。实现精度更高而已。

网友O:
主要是做的人少才贵,还有国内还不会做,如果能够国产很快就是白菜价

网友L:
工业传感器贵是因为算法工程师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