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模拟量输入实验源码

楼主(2022-10-08):
找到一份资料,实现目的为:通过串口实时打印出模拟量通道PC0采集的电压数值。
适用于初学者,亲测可用,下载到开发板即可实现功能,代码注解详细,可快速理解ADC功能

#include "pbdata.h"

u8 dt=0;

void RCC_HSE_Configuration(void) //HSE作为PLL时钟,PLL作为SYSCLK
{
   RCC_DeInit(); /*将外设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HSE晶振打开(ON)*/

   if(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  /*等待HSE起振,  SUCCESS:HSE晶振稳定且就绪*/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设置AHB时钟(HCLK)RCC_SYSCLK_Div1——AHB时钟 = 系统时*/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RCC_HCLK_Div1——APB2时钟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RCC_HCLK_Div2——APB1时钟 = HCLK / 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PLL准备好标志)设置与否*/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
}
}

void delay(u32 nCount)
{
        for(;nCount!=0;nCount--);
}

/****************************************************************************
* 名    称:delay_us(u32 nus)
* 功    能:微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u32  nus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 = 9*nus;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
* 名    称:delay_ms(u16 nms)
* 功    能:毫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u16 nms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 = 9000*nms;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include "pbdata.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u32 ad=0;
   u8 i=0;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while(1)
   {
     ad=0;
         for(i=0;i<50;i++)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ad=ad+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ad=ad/50;

          printf("ad =%f\r\n",3.3/4095*ad);//实际电压值

          //注意 delay_ms函数输入范围是1-1863
          //所以最大延时为1.8秒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12M  最大14M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