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的内部基准电压可不可以用来钳位?

楼主:
我用了一款AD芯片自带2.5v基准电压,然后我可不可以用这个2.5V来做这个ad芯片模拟输入通道的前级电路的钳位电压呢?具体参数如图

ad芯片基准电压参数

ad芯片基准电压参数

前级电路

前级电路

AD芯片

AD芯片

网友A(2022-10-08):
一般不可以,你需要的是吸入超过2.5V的电压,而REFOUT是对外输出2.5V电压。

网友B:
还有带负载能力的问题

网友C:
钳位可以,前提是不能超出【钳位】元件的负荷能力!!
先仔细看看AD的基准电源可以拉出电流、灌入电流是多少?
钳位发生时,外轻界给出的(需要的)电流有无超标?
不超就可以用,反之则不行。
其实是可以变通一下的,加个把东东,扩容一下,是可以达成的。
这里就不展开了。
不过楼主的想法值得点个赞!有主见。
AD的基准电源是很准、很精确的,利用它做高精准电源的基准,是很好的构思、想法,这里提示一下。

网友D:
最好不要,基准电压的输出能力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