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红外遥控用定时器0,pwm调速用定时器1,分开能用合起来就不能用

楼主(2022-10-08):
第一是pwm调速的,后面两个是红外用的

网友A:
看你怎么合了,,,TMOD是定时器共用寄存器,如果像图中那样直接用的话,就有问题了.
应该用"|="来赋值 .

网友B:
寄存器初始化尽量不要直接用 = 来赋值,最好用 ~ 或者 | 这样才可靠

网友C:
仔细看看,TMOD的8个位,分别控制什么?如何赋值,是最基础的东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