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用51单片机做步进电机闭环控制

楼主(2022-10-08):
找了好多资料,都是做直流电机闭环的

网友A:
看到过有人用步进电机做平衡小车的

网友B:
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你了解步进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你了解步进电机吗?

步进电机大部分都是开环的,闭环的少,步进电机得用驱动器驱动,步进角度1.8,就是一个脉冲转1.8,转一圈就需要200个脉冲,选用细分8,就得1600个脉冲,我想搞闭环仿真的,但仿真库元件太少了,根本实现不了,如果换成仿真库里那个带编码器电机的,仿真就好搞。

网友C:
原则上,步进电机只要不失步,是不需要闭环的,最多整个0点检测。如果确实需要闭环,则增加同轴编码器。磁或光电均可。

网友D:
现在有很多的闭环步进电机在销售了。当然了,要配合配套的驱动器。
自己做也可以。可以在某一个宝里搜索一下,,买1套然后参考一下。
也可以直接去学习一下伺服电机的工作方式,也许对你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