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电路,我搞不定了

楼主:
电路如图,A、B点为输入。RL两端就是输出啦。A、B输入会换向(如A=24V,B为0;B为0时,A为24V),手动控制的,这个换向只会每次开关的时候有,手动不给,平时AB无电RL为负载电机,R1为软启动电路。R2C1给成延时电路。

搭建电路测试,现诡异,A正B为0V时,上电可控硅可导通,后能把R1甩掉。
但A为0VB正时,可控硅不能导通,必须把图中可控硅T1、T2两个引脚互换后,可导通。
认知范围以为,什么原理,怎么解决,先行谢过。

网友A(2022-10-08):
引用 网友B:
感情你用一只电阻降压实现软启动?电机功率多大?

他还真是靠R1首先给电机供电(Vcc=24V,RL=560欧),然后可控硅延时导通。

网友C:
学习一下可控硅四象限

网友B:
记住一点你就不会犯迷糊了:双向可控硅的触发是T1与G之间的必须有触发电流!

网友B:
在你的这个电路中,R1的存在是画蛇添足!电路中T1,T2搞反了!A+B-时,触发电流通过A-T1-G-R3-C1-B获得,因为R3远小于R2,所以通过C1的充电电流可以获得触发电流。同样,B+A-时理论上也应该可以获得B-C1-R3-G-T1-A方向的触发电流,可控硅应该可以触发导通。不导通的原因有可能是C1可能预充电(B+方向),或者可以加大C1的容量试一试。

网友B:
电路正确德接法是去掉R1!,将R2与C1位置互换。或者将负载改接到R1位置,T1改接到B。

网友A:
你是想在开关时让电机转一定角度后停下来吗?

网友D:
按这个图片的线路改试试,线路是AC220驱动电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记住一点你就不会犯迷糊了:双向可控硅的触发是T1与G之间的必须有触发电流!

有啊,怎么会没有电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在开关时让电机转一定角度后停下来吗?

这个肯定不是!可控硅一旦导通就具有保持功能,除非电流过零。估计楼主是为了验证可控硅的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在开关时让电机转一定角度后停下来吗?

不是,外部控制24伏,2MIN后自己断电,停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这个电路中,R1的存在是画蛇添足!电路中T1,T2搞反了!A+B-时,触发电流通过A-T1-G-R3-C1-B获得,因 ...

现实就是不导通,T1和T2互换后才能导通。
R1我去掉试下,看看啥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可控硅四象限

象限触发不适合解释B+A-不能触发现象。因为最难触发的G+T1+模式没有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实就是不导通,T1和T2互换后才能导通。
R1我去掉试下,看看啥情况

因为T1接A,即使去掉R1也不会影响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可控硅一旦导通就具有保持功能,除非电流过零。估计楼主是为了验证可控硅的触发

正解。就是一个能带直流正反转的电机上,加上个可控硅的软启动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这个电路中,R1的存在是画蛇添足!电路中T1,T2搞反了!A+B-时,触发电流通过A-T1-G-R3-C1-B获得,因 ...

R1要是不存在,怎么软启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这个图片的线路改试试,线路是AC220驱动电机的

大哥,你这个图完全看不明白是啥意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R1要是不存在,怎么软启动啊。。。。

感情你用一只电阻降压实现软启动?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E:
大家不用猜了,R2阻值太大,导致G不能有效打开。有一侧会通,估计是那个象限的触发电流要求不高。感谢大家各位。再次证明,数据手册不好好看,害屎人

还有说四象限那哥们,我表示无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家不用猜了,R2阻值太大,导致G不能有效打开。有一侧会通,估计是那个象限的触发电流要求不高。感谢大家 ...

不对调主电极你解决问题了?分析一下触发电流流向

网友B:
560Ω负载24V工作电压电流多少?不足0.1A!用得着12A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