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芯片就不用模拟器件?

楼主(2022-10-09):
我曾经问过别人,用升压芯片还是做个升压电路。答复是:能用芯片就不用模拟电路。
那么问题来了,我听说电子电路高手满大街都是,模电高手凤毛麟角。这不是矛盾吗?
既然做产品能用芯片就用芯片,那还需模电高手干什么?

网友A:
模电工程师 都在做温度、压力、震动等传感器、放大器、无线电 等芯片级别的设计,而不是应用级别的设计

网友B:
没有模电先,
然后才有芯片的,
假如芯片满足不了需要难道项目就可以黄了,不做了??????
现在内卷那么厉害,任何项目都没放弃的可能了.

网友C:
没有芯片,就需要模电高手了,价值不是体现出来了么?%格,知道么?别无选择,才是身价。

网友D:
我给你一堆飞机的零件,你能组装出来一架飞机吗?
就算用芯片,比如就是一个运放,模拟高手可以做很好的放大,普通人可能就是噪声高,各种失真。
模拟高手是模拟系统设计都很强,不是用一个器件。

楼主:
我嘞个去。原来是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模电高手都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岗位呢?在大企业研发芯片?感觉挺神秘的

网友E:
时代在进步分立元件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少
数字化在飞速发展,在很多地方都是慢慢的替代了曾经一定要用模拟电路的地方
但这并不代表模拟电路就不需要了
相反,数字电路性能越好,对模拟电路的要求就越高,从事模拟电路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技术只能是越来越好,不然你跟不上数字电路

网友F:
任何芯片(IC)的基础都是模拟(模拟电路)出身!

芯片只是“常用”模拟电路的功能模块化!(内部实质上还是模拟电路,只是微型、标准化了而已)

芯片只是方便使用,是简化工作流程、方便分工协作的物品,是傻瓜式的应用!

这个世界没有全能、更没有万能!只有项目工程师!

楼主关于“‘’能用芯片就不用模拟电路。、、、电子电路高手满大街都是,模电高手凤毛麟角。、、、”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与言论!(换个角度问楼主:在电路中,电阻、电容、电感,谁的作用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时代在进步分立元件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少
数字化在飞速发展,在很多地方都是慢慢的替代了曾经一定要用模拟电 ...

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何时分了家?数字电路的本身不是靠模拟电路来实现吗?数字信号输出的最终输出不是靠模拟电路吗?

网友G:
楼主而立了吗?估计30岁不到。很风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何时分了家?数字电路的本身不是靠模拟电路来实现吗?数字信号输出的最终输出不是靠模 ...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知道"数字信号输出最终是要靠模拟电路来实现的"
还是说,你觉得我什么都不会,连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这样想
那就对了,我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而立了吗?估计30岁不到。很风趣。

  而立 +10 了

网友H:
模电高手是凤毛麟角的,能用芯片就不用模拟电路。
前段时间,在电路设计过程中,需要一个宽范围的电压输入的电路作为前端。
因为PCB板子的尺寸空间非常有限,同时对板子上器件的高度也有要求,市面上的大部分DCDC模块非常大,满足不了要求,就想着不就是个降压电路,大不了自己用器件搭一个Buck电路,原理那么简单的。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要是学生时代交个作业,做个Buck电路那确实不难。但想做到产品里,那要考虑的因素就太多了,还不一定全面。可能那些模电大佬可以做到。我这种小菜鸡最后还是看了半天的手册选择了DCDC。
咱们普通人用好别人集成好的芯片就行了,如果想自己从头搭一些电路,那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除非迫不得已,必须得用了。

网友G:
噢,楼主40了,还这么上心,佩服啊。
模电的基础对于集成电路的理解、使用也很有益,乃至为了特殊用法,变更周边参数。
另外还可以用利用芯片做扩展功能,这样省事、高效。
例如:用稳压源做恒流源,用视频解码芯片做数字载波,等等。
模电高手,可以利用芯片的部分功能 + 自己的构思需要,达成新的功能,而这些功能,用分立件做复杂且精度还不易掌控。
举个例子:做个5A,精度为5%%的13V电源,设计难度是较大的。用分立件,就温飘也会超出5%%。
这时就结构的搭建,器件的选择,精度控制的方案,就需要良好的模电功底,几乎不得不使用集成电路。
否则,设计难度会几何级增加。
越是模电高手,越会使用集成电路,因为集成电路原本就是高手们的结晶。
普通对集成电路的使用,算不得是高手。高手必须会围绕设计的目的,架构电路。
例如,【将公交车运行的车况,实时地收集到公交公司】项目中,这个信息采集板如何设计。用分立件几乎不敢想。用集成电路,如何选择?还是需要模电高手的。一般人办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噢,楼主40了,还这么上心,佩服啊。
模电的基础对于集成电路的理解、使用也很有益,乃至为了特殊用法,变 ...

谢谢 您的回复很有帮助啊!

网友I:
14楼说的是正理,给力

网友J:
做产品能在前任肩膀上就在肩膀上,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