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矩形波波形变化失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2-10-09):
单片机驱动DA数模芯片输出矩形波波形,经过功率放大电路和变压器对放大,最终输出波形,经过测量发现输出波形并不是矩形波,在图片上可以看到波形的变化,用红色圆圈标示出来了 。 不知道什么原因,拜托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A:
示波器探头调节下微调电容。

网友A:
放大器带宽不够,产生上下沿了。

网友B:
电感旁边的电容充放电吧

网友C:
1KHz,变压器不太行吧,单独测试过变压器的性能吗

网友D:
哥们,这是电感呀,怎么可能输出方波呢?
最多只能输出一个频率的方波,而且是有方波的样子而已

网友E:
道理很简单:
受电路中有容性、感性负载的影响。
如果是纯阻性负载,就无此现象了。

网友F:
明显的电容效应,隔直电容用大些,1uF改为47uF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