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是keil5,显示为keil4?

楼主:
如题,我下载的是KEIL5,但文件夹显示为keil4,软件版本号却显示为keil5。有遇到过的吗?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以前用keil5打开过keil4的文件。

网友A(2022-10-09):
没问题,就是Keil5,只是文件名保留V4而已。

网友B:
放心就是keil5 命名改了而已

网友C:
名字改了,功能是keil5

网友D:
就是keil5,只是文件名是uv4

网友E:
看圖標就知道了 示kEIL5

网友F:
看图标就行

网友G:
版权页第一行就已经说明了自己的版本号,看不见?

网友H:
没事的,就是Keil5,只是显示的V4,我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I:
直接拉到k5的软件就能用了

网友J:
Keil 5依据About dialog为准

网友K:
对的我的电脑上也是

网友L:
功能一样也行

网友M:
没关系,就是KEIL5

网友N:
关闭项目后,将项目名后缀重命名,添加一个x,从keil4 的  ab**.uvproj   成为keil5后缀, ab**.uvprojx,再打开项目,就显示是keil5 的了:

网友O:
" Keil μVision version 5.0 (UV4.exe). "来自 官方

网友O:
而且  uv4 并不等于 kei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