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三极管这两种用法有啥区别,优先选哪种?

楼主:
如题图

网友A(2022-10-09):
优先选择左边的,这在驱动电路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这种电路

右边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去用,因为这个电路不能用来直接控制比GPIO电源还高的电源
如果单片机是3.3V,就有可能会烧坏单片机
只有在要求共地的情况下,才会用这种电路,而且,一般都是要加一个NPN来控制的

网友B:
没区别,都是经典接法,要说区别就是所用三极管型号的区别。

网友B:
如果单片机供电电压为5V,PNP三极管的电路驱动能力大一些(单片机I/O口拉电流通常小于灌电流),NPN三极管电路适应能力强一些。可以实现电平转换功能

网友C:
优先选择左边的。

网友D:
要看你控制的方法了。如果是高电平就用NPN,低电平就用PNP的,大部份的电路都用NPN的多。

网友E:
这两个电路没有优劣之分,都是常用的。至于如何选用,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配合51单片机,选PNP的合适,因为51单片机复位后各个IO口输出是高电平,上电后三极管自然是截止的,如果单片机在没有执行初始化前死机,不会引起不良后果。

网友F:
推荐用MOSFET,省一颗电阻,还省电,驱动能力又强。一颗SOT23就2-3A电流了。
AO3400
AO3401
SJ2300
SJ2301

网友G:
如果是标准51单片机,优先使用PNP驱动,一是IO口低电平才有电流驱动能力正符合PNP导通条件,而NPN在IO口高电平时基本无法导通要加上拉电阻;二是比较容易忽略的是NPN在上电复位期间会有短暂导通,导致电机等负载会突然动一下。但是负载与单片机工作电压不同时无法直接使用PNP

网友H:
左边的是单片机高电平驱动,右边的是单片机低电平驱动。左边的有可能单片机上电时I/O置1导致误动,右边的有可能因为5V电压串入3.3V的单片机I/O口导致损坏的风险。

网友I:
区别:
1、一个用1驱动、一个用0驱动。
2、NPN方案,驱动电机的电压可以增加,如12V。而PNP驱动方案不能增加电压,如果将GND改为-7V又很不方便,且又要求5V电源也能驱动电机。
所以:多取NPN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