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掉电唤醒只能执行两次,之后就死机无法唤醒?

楼主(2022-10-09):
使用外部中断1进行掉电唤醒操作,代码如下。但是在实际实验操作时,大部分情况是长按按键进入掉电状态,唤醒两次后就无法继续工作,一直保持在休眠状态,必须上电复位才可以。(上电--掉电--唤醒--掉电--唤醒--掉电--再也唤不醒)
但是有时候又可以唤醒到6次左右。
怀疑过是按键的问题,但是已经更换了电容确保灵敏度足够,只能从代码这里入手了。
已善用搜索,相关问题都查阅过,但是初学者还是有些迷茫,斗胆请教,希望各位指点!
//=======================单片机主程序=============================
void main()
{
                exint1Init() ;

                while(1)
                {
                         KeyWorking() ;
                         if( KeyWorking() == 1) //一个长按识别关机的标志,由此进入掉电状态
                         {
                                  EA  = 1;
                                  EX1 = 0 ;                                                 //关闭INT1中断
                                  IT1 = 1;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首先执行此语句,然后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

//-----------------------------------------
//中断INT1初始化程序
void exint1Init()
{
                EA = 1;
                IT1 = 1;         //设置INT1的中断类型为仅下降沿,下降沿唤醒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

//-----------------------------------------
//中断INT1服务程序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INT1中断入口
{
          EX1  = 0;
          P3^2 = !P3^2;             //将测试口取反
          INT1 = 0;                    //保存INT1口的状态, INT1=0(下降沿); INT1=1(上升沿)
          PCON = 0x00 ;
          EX1 = 1 ;
}

网友A:
为何要在中断里休眠?没有这样写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在中断里休眠?没有这样写程序的

那是需要把中断服务函数里的拎出来写一个休眠函数,然后在主函数调用吗?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把代码写成这样,STC8有现成的官方示例。

网友C:
//中断INT1初始化程序
void exint1Init()
{
                EA = 1;
                IT1 = 1;         //设置INT1的中断类型为仅下降沿,下降沿唤醒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

void main()
{
                exint1Init() ;

                while(1)
                {
                         KeyWorking() ;
                         if( KeyWorking() == 1) //一个长按识别关机的标志,由此进入掉电状态
                         {
                                  EA  = 1;
//                                  EX1 = 0 ;                                                 //关闭INT1中断
                                  IT1 = 1;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首先执行此语句,然后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INT1中断入口
{
//          EX1  = 0;
          P3^2 = !P3^2;             //将测试口取反
//          INT1 = 0;                    //保存INT1口的状态, INT1=0(下降沿); INT1=1(上升沿)
//          PCON = 0x00 ;
//          EX1 = 1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需要把中断服务函数里的拎出来写一个休眠函数,然后在主函数调用吗?

不要在中断操作PC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把代码写成这样,STC8有现成的官方示例。

是因为这个是继承前辈的代码,功能不止这一个,所以不敢贸然改,而且我对stc8也不熟。。。

网友D:
5#已经给出正解的方法了
不要在中断中关闭中断
不要在中断中操作PCON
不要在中断中更改中断的相关设置
这些,都要在中断程序外执行
可以在退出中断之前加一条 IE1 = 0;
中断触发按键要有防抖

网友E:
告诉你原因:
进入中断的中断程序(响应中断)有以下条件,缺一不可:
1、中断被允许(你已做到了)。
2、中断源动作(你已做到了)。
3、没有更高级或同级的中断正在响应进行中(你只做到了一次,这是关键):
复位时,所有中断被清除,你可以进来。
进来后,你没有退出,也即一直处理中断服务程序进行中,如何能再响应新的中断呢?
原因是:同级中断(本中断)未退出,不再接受新的本中断!!!

网友F:
建议直接测试STC ISP里的范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原因:
进入中断的中断程序(响应中断)有以下条件,缺一不可:
1、中断被允许(你已做到了)。

按照您说的我尝试了很多次,但是还是有一些疑问:中断要在哪里退出呢?是长按唤醒模块退出还是长按掉电模块,还是写在主函数里?我每个地方都尝试了EX1=0可还是不行。

而且,为什么会出现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操作,有时候可以正常唤醒多次,有时候甚至一次都不行呢,难道是硬件的问题吗?

楼主:
各位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前辈的代码里已经写了关机模块,不需要我再次使用掉电唤醒,两个冲突了,注释掉相关的掉电唤醒模块后就可以正常开关机使用了。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和帮助,以后我一定认真阅读代码理解完毕后再动手去写!

再次谢谢各位,受益良多,对于掉电唤醒部分我也有所收获,打算利用手头的单片机板子下载STC的官方示例代码进一步学习。

网友E:
CPU是以RETI指令,来确定中断程序退出的。
而C语言是以函数结束,来确定中断程序退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