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恒压电路和恒流电路

楼主:
恒压电路
15V的电压是给电路的输出端提供足够的电流,R3是一个限流电阻(为了防止15V电压刚载时,由于三极管c、e极之间存在的结电容,会有一个瞬间导通的电流,也称浪涌电流,该电阻是为了限制这个电流而产生的),R4也是起到一个限流作用,三极管实现的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作用。

具体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电路启动 -> 与输入端的电压比较,当输出电压的电压过大(过小) -> 运放器的负输入端与正输入端进行比较,由于该处实现的是跟随器,造成运放的输出端电压变小(变大),如此不断的进行反馈控制输出端的电压,从而实现输出端电压的稳定。(此处R4的阻值要比较小,才能使扩展的跟随器接近传统的跟随器)

恒流电路
运放的恒流电路,主要是利用运放的“电压跟随特性”,即运放的两个输入引脚Pin3与Pin2电压相等电路特性;当在电阻R4输入Vin稳定电源电压时,电阻R7两端的电压也为Vin不变,因此无论外界电路如何变化,流过R7电阻的电流是不变的;同三极管恒流电路原理分析一样,R2负载的电流等于R7电阻的电流,所以即使R2负载的电源为可变电压电源,R2负载的电流也是保持固定不变,达到恒流的效果

问题点: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恒压电路和恒流电路,恒流电路没有疑问。恒压电路和恒流电路结构一样,怎么成了恒压电路了?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2-10-09):
恒流源电路负载接低端的多见,接高端应用相对要少一些。至于恒压,稳压IC的性价比更高!

网友B:
射级跟随原理,去掉当中的比较器,你就能看懂了,射级输出你给的参考电压-压降,的恒定电压,即“恒压源",如果射级接一个电阻,那么恒定电压/恒定电阻=恒定电流,那么集电极就是一个简单有效的"恒流源"了。

网友C:
把R7摘掉, 恒流就变成恒压了。 说明结构还是不一样。

网友D:
1、恒流电路画错了:运放2T,不能与11T相联,11T当接GND。
2、此二电路中,运放是负反馈接法,处于放大区工作,此时2T与3T是等电位的。
即:在恒流电路中,R7上的电压 = Vin,R7、Vin都是固定值,所以IR7=恒流。
又运放2T输入阻抗无穷大,即不吃电流,所以IR7 = Q3的Ie,再Q3的Ic与Ie是保持对应关系的,所以负载R2上是恒流。

网友D:
同理,恒压电路中,5T被稳压管钳位于5.6V,则6T也是5.6V,输出自然就是5.6V了。
Q1只起扩流的作用,因为运放提供的电流很小,这里用Q1增大一下。R3用不用无所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射级跟随原理,去掉当中的比较器,你就能看懂了,射级输出你给的参考电压-压降,的恒定电压,即“恒压源", ...

恒流源 明白了  我说的是恒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R7摘掉, 恒流就变成恒压了。 说明结构还是不一样。

拿掉R7  都没负载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恒流电路画错了:运放2T,不能与11T相联,11T当接GND。
2、此二电路中,运放是负反馈接法,处于放大区 ...

2T  3T是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理,恒压电路中,5T被稳压管钳位于5.6V,则6T也是5.6V,输出自然就是5.6V了。
Q1只起扩流的作用,因为运 ...

Q1只是开关管   和运放没关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恒流电路画错了:运放2T,不能与11T相联,11T当接GND。
2、此二电路中,运放是负反馈接法,处于放大区 ...

恒流看懂了  我说的是恒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2T  3T是啥意思。。。

知道了  管脚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恒流源 明白了  我说的是恒压

恒压不是跟你说了么? 射极跟随原理,   射极输出电压  =  基极给的电压 - 压降.
如果你不明白 基极电压怎么来的,
那么, 你的原理图来看, 就是D1 稳压管 5V6 给的。
如果你不明白  稳压管 为什么能稳压, 那么就是  稳压管  反向击穿原理了。
要是你不明白  反向击穿, 那么……  百度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