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是否可以省略

楼主:
D6的耐压和电流都够的情况下,RC是否可以省去不用。RC去掉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22-10-10):
最好不省

网友B:
可以省掉,但是有吸收保护还是有用的。

网友C:
RC吸收对EMC有帮助

网友D:
大多情况下,是可以删除的。
RC保护D,但这种冲击很少发生,再说D也有一定的抗冲击能力。

网友E:
小工程无所谓,大工程还是不要省

网友F:
没有的话干扰会比较严重,可能影响单片机等电路,且管子发热可能会比较严重

网友G:
就看你的电路要不要过EMC了,不过EMC可以取消,要EMC就不能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