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充电电路,使能问题

楼主(2022-10-10):
此电路升压充电电路。但升压芯片没有使能引脚,在充电的过程中,想通过单片机控制芯片关闭充电,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看看这个你合用不?

网友B:
MOS管栅极到地接个npn三极管,单片机控制三极管来实现关闭和开启MOS管工作

网友C:
看芯片说明书,找出能使之关闭的点。
实在不行,人为给出一个FB值,【哄】它一下,让它以为电压高了,该关闭了。

网友D:
在合适位置加个PMOS作为开关

网友E:
电池电压检测输入端。一般情况下,FB管脚接到外部电阻分压网络以监测
电池电压。当FB管脚电压上升到1.205V(典型值)时,CN3300进入充电结束
状态;在充电结束状态,当FB管脚电压下降到1.155V(典型值)时,CN3300
再次进入充电状态。可以直接接在2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