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加什么油最好?

楼主(2022-10-10):
  变压器油 缝纫机油  哪个比较适合电机加油

网友A:
这两个油都不可以,一般的加通常说的甘油,黄色的像蒸熟的地瓜。好一点是加二硫化钼,灰色的。

网友B:
都不合适,看说明书靠谱。

网友C:
如果只是应急的话,缝纫机油是可以的,就是持续效果不长。

网友D:
行业中叫:黄油。或者叫:雪油。

网友E:
电机轴承有低速有高速有粗有细,如果都只加一种油的话比较呵呵。
对于业余用的玩易,加什么油都无所谓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删除,跟电子毫不相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删除,跟电子毫不相关

人家是问问题问问上瘾了
跟论坛上另外一个一样的,从不思考,一有问题就发帖问,一有问题就发帖问,哪怕是像这"电机用什么油"芝麻大的事,也从不思考,反正就是问问问
两个人一连三百多个问题...........
我从不回答这两个人的问题,虽然这是个新手提问的地方,但一味的索要,我们再一味的施舍,就会助长他们"白嫖"的心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人家是问问题问问上瘾了
跟论坛上另外一个一样的,从不思考,一有问题就发帖问,一有问题就发帖问,哪怕是像 ...

是啊,不说百度搜索得到,就是去想、去看都能得到答案的,又不是皇宫里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

网友I:
当然是进口黄油,或小日本NSK丝杠油最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当然是进口黄油,或小日本NSK丝杠油最好。

我给有滚珠轴承的风扇加过机油,本来只是响了点,加完安静没几天变巨响了。感觉是没把杂质搞进去烂得更快了。

网友K:
我们一般加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家是问问题问问上瘾了
跟论坛上另外一个一样的,从不思考,一有问题就发帖问,一有问题就发帖问,哪怕是像 ...

百度搜的答案都不一样,相信咱们论坛里的高人多,想得到最好的答案,以免走弯路

网友L:
α-氰基丙烯酸乙酯

网友M:
玩航模的话,微型的高速轴承,例如NMB,NSK,不用加油,里面就有油,要加也要加专用轴承油。听模友给电机加过天蝎星的轴承油挺延寿,不过巨贵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