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vs无源晶振 实际区别?

楼主(2022-10-10):
我现在的STM32连接2个晶振,无源的,8兆,32.768K赫兹

如果我把它们都换成有源晶振和相关电路,那么我的板子会和以前无源晶振的板子有什么区别?时钟精度更高?仅此而已吗?谢谢

网友A:
可自行百度,因为一两句话讲不请。
有源的价高基本是接上就用高有高的道理;无源的便宜需要调校但也有生存的理由。

网友B: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

1、有源晶振比较贵,但是有源晶振自身就能震动。而无论是无源晶振,还是有源晶振,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所在,若考虑产品成本,建议可以选择无源晶振电路;若考虑产品性能,建议选择有源晶振电路,省时方便也能保证产品性能。

2、无源晶振最高精度为5ppm,而有源晶振的精度则可以达到0.1ppm。精度越高,频率稳定性也更好。有源晶振在稳定性上要胜过无源晶振,但也有自身小小的缺陷,有源晶振的信号电平是固定,所以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

3、有源晶振一般4个脚,一个电源,一个接地,一个信号输出端,一个NC(空脚)。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4、无源晶振有2个引脚,需要借助于外部的时钟电路(接到主IC内部的震荡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

网友C:
我感觉无源晶振基本够用

网友D:
的确如你所猜。
还有一点,无源晶振常有不振的情况发生。我们做过一种产品,约有1-5%的产品起动困难,经查是晶振未起振,大多又会在数秒-数分钟后自行起振,或在人工干预后起振。

网友E:
对于电路来说,有源的晶振更可靠一些。一般的来说,无源也够用。看你自已的需求了。

网友F:
看项目需求,一般都是使用无源晶振,没听说谁家不良率很高,性能很差等等~~

网友G:
STM32F1的RTC可把我坑惨了,以后养成了看datasheet前先看errata的习惯。

网友H:
自己用的话建议是使用无源晶振;做产品的话使用有源晶振,更加可靠。看需求决定

网友I:
有源晶振就是加上电源之后就可以在输出脚上输出标准频率信号的晶振,有源晶振与外部电路无关。无源晶振就是必须配合外围电路才能输出信号的晶振,从性能上来说,有源晶振的综合指标要高于无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源晶振就是加上电源之后就可以在输出脚上输出标准频率信号的晶振,有源晶振与外部电路无关。无源晶振就是 ...

谢谢。
请问STM32F1最小系统里的无源晶振可以换为有源晶振吗?

网友G:
只要电压等级对,没什么不能换的。比如5V有源晶振接到3.3V单片机一定会把单片机打坏,但是3.3V有源晶振就没任何问题。

网友J:
有源精度高,四个脚,价格高

网友I:
单片机都可以使用外部基准振荡或内部基准振荡,使用有源晶振的时候,按单片机手册选择相对应的频率信号即可,对于一般要求不高的单片机系统,不建议使用有源晶振,只有工业级高要求的系统,才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K:
有源晶振精度更高,可靠性也更好。输出属于数字信号 质量更高
无源晶振 需要一开始一个小激励。要靠旁边的电容的震荡。输出属于模拟信号。 量产测试中需要和MCU进行匹配

楼主:
哇塞 大家知道的这么多啊

请问“使用有源晶振的时候,按单片机手册选择相对应的频率信号即可”这句话,意思是,换成有源晶振后,还要改代码是吗?

网友L:
还是一个成本问题,不差钱上有源啊

网友M:
时钟精度跟高

网友N(2023-09-28):
晶振能产生方波、正弦波和准正弦波。无源晶振产生的是正弦波,有源晶振内部有整形电路,产生的是方波,也有少部分有源没有整形输出的是正弦波。

网友O:
有源晶振的1脚可以作为控制使能端,高电平或者悬空有输出,低电平停振!有源可以选择温度补偿功能的高稳定型号。但相应价格也要高的多。另外,有源晶振高频晶振大多输出正弦波脉冲,低频晶振大多输出方波脉冲。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有源晶振的1脚可以作为控制使能端,高电平或者悬空有输出,低电平停振!有源可以选择温度补偿功能的高稳定 ...

高频晶振输出正弦波是你的示波器太差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G:
高频晶振输出正弦波是你的示波器太差了。

也许吧,我的示波器是700元的简单的示波器,确实太差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晶振能产生方波、正弦波和准正弦波。无源晶振产生的是正弦波,有源晶振内部有整形电路,产生的是方波,也有 ...

说到正点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

1、有源晶振比较贵,但是有源晶振自身就能震动。而无论是无源晶振,还是有源 ...

内置的时钟芯片精度一般2ppm,您说是0.1的能举例型号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哇塞 大家知道的这么多啊

请问“使用有源晶振的时候,按单片机手册选择相对应的频率信号即可”这句话, ...

进入掉电模式后无源晶振停止震荡,有源晶振震荡不受单片机控制,低功耗用无源,高精度用有源。

网友S:
有源晶振的体积比无源的要大,市场上99%的产品不需要有源晶振,现在设计中,应当尽量不使用晶振。32K的除外,32K尽量使用5PPM即可。从未遇到过无源不振的情况,需要看下晶体规格书,如MCU有要求,有的是要求晶振匹配电容在一定范围的,按其要求即可.低频晶体,使用20-30PF,高频使用几个到十几个PF即可。

网友T:
晶振是在电路中提供频率基准的被动元器件,它能产生频率高度稳定的交流信号,使得电路工作在一个稳定的频率范围内,广泛应用于汽车、数字、电子等行业。  晶振可分为有源晶振与无源晶振。一般我们说的“晶振”指的是有源晶振,而无源晶振通常叫“晶体”,或者叫“谐振器”。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有源晶振自身即可起振,而无源晶振则需要外加专门的时钟电路才能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