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路实现"自锁开关"?

楼主(2022-10-10):
市面上的自锁开关的尺寸太大了,也不美观。是否存在一种电路,能够实现不自锁的开关变成自锁呢?
例如:按一下物理开关,它本身不自锁,但是通过电路实现电路自锁(通路)。然后再按一下开关,实现电路开路

有这样的电路吗?能否给个原题图?谢谢!

网友A:
可以百度"自锁电路",但是,实际上配上这个电路,尺寸比自锁开关还大。

网友B:
双稳态电路。成本不敏感的话,花钱买芯片吧,省时省力。马云家有。

网友C:
尺寸小的话 有点不好实现

网友D:
当然有,最简单是一个OTP单片机加MOS管,所有电路方式都需要供电,和机械开关有本质区别

网友E:
2个门电路配合反馈电阻,充电电容与扩流元件就很方便解决

网友F:
电路是有,但是像万用表电源键那样的自锁开关体积还是很大吗?用电路的体积不会比这种自锁开关的小,而且这种自锁开关接的按键帽也不大啊。

网友G:
自锁开关可选的太多了,小的8mm,带灯的,带符号的,还想要多小的?机械无锁电路自锁感觉意义不大,如果花几毛钱采用触摸芯片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H:
很常用的电路啊,即双稳态电路,有好多个形式。

网友I:
学习学习   这个也不怎么懂

网友J:
防护的层面不同而矣!
当某个层面失灵时,另一个层面你认为是否需要防护呢?
例如:电梯靠电力控制起停,停电了怎么办?

网友K:
NE555是一个神奇的芯片

网友L:
是想要纯电路控制不要任何开关吗》

网友M:
可控硅即你需要的元件。触发导通自锁。。。。

网友L:
8mm已经很小了,

网友N:
面上的自锁开关的尺寸太大了,也不美观。是否存在一种电路,能够实现不自锁的开关变成自锁呢? 例如:按一下物理开关,它本身不自锁,但是通过电路实现电路自锁(通路)。然后再按一下开关,实现电路开路  有这样的电路吗?能否给个原题图?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L:
8mm已经很小了,

自锁开关最小有 5.8mm 的。我感觉,楼主也就只是问问,理由也是随便现编一个而已,你不用太当回事。

网友O:
几十年前的手机开关机电路

网友P:
工作原理:启动。电机启动时,合上电源开关 QS,接通整个控制电路电源。按下启动按 钮其常开点闭合,接触器线圈 KM 得电可吸合,并接在两端的辅助常开同时闭合, 主回路中:主触头闭合使电动机接入三相交流电源启动旋转

网友Q:
现在有微动自锁开关,能用开关就用开关,从设计来讲,每多一个原件就多一个故障点

网友B:
强电电路可以用接触器自锁;弱电电路可以用本身带自锁的微动开关(注意开关寿命参数),或者自己按电路做,或者买成品双稳态芯片加个按键开关。

网友R:
一个9分钱的单片机和一个1毛钱的MOS管就能搞定

网友S:
买一个芯片,然后双稳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