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到底要把强电(电工学)学到什么地步?

楼主(2022-10-10):
每次看到、想到强电就害怕,至今不敢用万用表测量家里220伏的电压,更别提设计个含强电的板子了。

请问电子工程师到底要把强电(电工学)学到什么地步呢?谢谢

网友A:
按国学的说法就是:适可而止,具体的自己理解

网友B:
不敢用万用表测量家里220伏的电压,你这就有点夸张了吧!中学时学完物理,我还站木箱上带电接过灯线呢!(临时租的房子,电闸不在这边)。不过大了反倒是不敢了。

操作强电,胆大心细吧。

网友C:
万用表都不敢测,那电笔就更不敢了吧?这已经不是学不学强电的问题了,这已经牵涉到基本生存能力了。220v是可摆脱电压,电两次习惯一下,练练胆量先吧,知道了最坏的情况下,有多痛,也就不会太害怕了。

网友D:
你可以买个隔离变压器再玩市电

网友E:
就是学了一辈子,如果不领会绝缘或者等电位理论也不敢贸然接触220V,用万能表笔检测电压,通过表笔到人体的电流基本为零,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徒手接触220V电源线,只要接触者自身与大地绝缘,那你在接触时就等于和电源是等电位的,此时注意的就是莫让身体其他部位接触到不同电位,电流也不会流过你的身体,所以也是安全的。总之,在确实没法断电的情况下,带电操作确实要胆大心细。一个强电普通电工的忠告。

网友F:
220v算低压,你只是因为害怕,和学不学没多大关系,含"强电"的板子典型的就是开关电源,可以直接看开关电源的布线要求。电工大多是给家庭和工厂布线,和你搞板子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G:
要学基本的安全用电规程,220V的强电基础知识。

网友H:
千万小心:220V不是  低压 !   有被电焊机的空载电压70V打死(触电致死)的。一般条件环境下36V是安全电压,特殊条件如潮湿、水下...之类是12V。
生命宝贵,只有一次,不可冒险尝试。遵守规章,胆大心细,一定会成为合格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千万小心:220V不是  低压 !   有被电焊机的空载电压70V打死(触电致死)的。一般条件环境下36V是安全电压, ...

是的 谢谢
谢谢给为
我觉得这里大神真多 我是真渣

网友I:
能用就行,遇到东西再学

网友J:
学无止境,用到哪里,就需要学到哪里。
最基础的东东,最重要。如:中学的物理。

网友K:
任何学问,没有止境,电工学也在不断地改变,现在的电工学和几十年前的很多不一样了。所以应该很难用到了什么地步够用来说?

网友L:
一般搞软件的要了解到交流电理论,电机原理等,如果是硬件,还需要掌握整流,滤波,电压变换。。。。。

网友M:
你现在应该分清楚 什么是绝缘的 什么是导电的,什么是半导体。
比如干木头、干竹子是绝缘的,新鲜木头和新鲜竹竿是导电的。
还有绝缘层的导电面积和绝缘距离。橡胶是绝缘的,但是,戴着一次性手套你敢摸电?
同理,一根8米长的湿竹竿,竹头有220电,你摸竹子尾巴,那也是安全的。

网友N:
我考了个中级电工证,差不多了,有时候做市电控制的项目还是用得上的

网友O:
自己没试过,听别人说220v操作得当被电一下也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