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编程学习者的尴尬

楼主(2022-10-10):
从零入门嵌入式系统,快五年了,板子做的每个月都有进步,唯独固件一直都是用的网上的,几乎没有任何代码的修改,这与我的初衷不吻合,我希望编程和硬件同时进步。但我发现板子很实际,每个月打样焊接都能进步,改进,但是唯独编程很难进步。Keil工程都做好了,不需要我修改,函数也都是写好的,唯独没有算法在里面,可加入算法也不是简单事啊。移植程序合并工程和函数,也挺难的对于我。感觉现在状态是硬件进步不断,软件都有点抵触不想弄了

网友A:
你认为你已经掌握了单片机原理了吗。
读通CPU原理后再结合程序、硬件会好很多。这么会理解编程的道理。

网友B:
你这是要说,你学了五年的嵌入式,没有写过代码吗?
如果是,那也不奇怪,我就做过像木头一样的工作,干了8年
但就你而已,并不是学了五年,可能是烧录了五年的程序而已

网友C:
还是在校生,师傅推荐的学嵌入式的编程主要就是stm32cube

网友D:
五年的话,但凡有点时间,编程也应该有点水平了吧!

网友E:
上学时老师总是说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等有了工作,每天重复单一的劳动,都忘了老是的话。今天看了楼主的话,才又想起来。希望共勉

网友F:
一点不尴尬
比如会员等级,想现成的直接花点钱就VIP了,一点不用尴尬。
真想所谓代码的修改,不抄固件直接自己逐字写就可以,一点不用尴尬。

网友G:
楼主有硬件基础的加持学单片机会更顺手一点,不妨试下用同样的板子去尝试写程序,用不同的思路去实现相同的效果;刚开始不必太在意算法的问题,先学好指令的用法,程序的逻辑思维这些;单片机的每个功能都自己尝试一遍,每次自己写的代码实现的效果都会有成就感,这或许就不那么抵触了;很多都是零基础自学的,贵在坚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硬件基础的加持学单片机会更顺手一点,不妨试下用同样的板子去尝试写程序,用不同的思路去实现相同的 ...

请问您说的“单片机的每个功能”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能否举几个例子?谢谢

网友H:
做点具体的项目,或者DIY点想法实现,从简单开,一般是有需求才有动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单片机的每个功能”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能否举几个例子?谢谢

比如定时器;各种中断;串口;内置的IIC或者SPI等一些外设功能

网友I:
还是个门外汉

网友J:
学习单片机的C语言呀,搞个开发板,跑例程,改例程,移植其它程序。光下个固件等于没学。

网友K:
我能说我从2003年开始(第一块单片机是EMC78P447)到现在还是没能入行嵌入式的吗?没有JLC的年代,光打样板一年就不下200,器件之类的就更别说了。

网友L:
做产品就是拼拼凑凑,大公司也是这样

网友M:
能否用单片机进行fsk解码?这才是单片机应用的难点呢。

网友N: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也不希望有多大的进步,工作是做数控编程的。单片机只是爱好,我一般也是下载网上的程序。但我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修改程序的。也没有一字一句打过,都是修改别人的。很少打板,都是洞洞板自己手焊。零件都是直插的,没有贴片的。焊一个板,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就够了。
如果你想在软件方面进步,就必须在软件上多花时间学习。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做别的时间多了,学习的时间就少了。自己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自己总结一下。
想学单片机现在太简单了。网上有大把的视频教程,和视频教程配套的例子。有的把视频教程配对开发板都免费共享出来了。有点硬件的基础,自己买零件组装就可以了。
还有51hei这么好的论坛,和这么好的一群大师帮忙解答问题。这可真是学习单片机最好的时代了。

网友O:
楼主认为单片机编程方面进步得比较少。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编程语言,也可以通过任务、题目等方式,强迫自己把已有的技术应用在实际领域。然后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再去学习新的编程思路。

网友P:
这样还未算入门的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说,你学了五年的嵌入式,没有写过代码吗?
如果是,那也不奇怪,我就做过像木头一样的工作,干了8年
...

我也任务可以是这样理解的,是烧录了5年多的程序,而不是编写了5年的程序

网友E:
正常啊,很多都是粘贴。不仅仅是爱好者,很多大公司专业的程序员也粘贴。不要瞧不起粘贴,那可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网友Q:
昨天拆了一个国产机床,5轴的,用了5个伺服器,用了一个变频器驱动主轴,用来一个IO控制板控制气阀,夹嘴等,用了一个组态,然后就是CAN总线全部串起来。 这样也是嵌入式的。

网友R:
学了两年嵌入式,代码都是复制粘贴,自己有时候连改都不会。唉 发愁

楼主:
还是兴趣不深,天赋不深,导致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C:
还是在校生,师傅推荐的学嵌入式的编程主要就是stm32cube

我现在也是,说实话寄存器和库函数都不太会

网友T:
你的意思是会下载程序就会编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