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参数如何调整与PWM对应关系

楼主:
个人经验 先确定Kp,因为Kp是最有成效的。以温控为例。假设温度需恒温90°C,初始温度为0°C。一般预设在90度开始PID,0~90°C直接100%加热。
所以PID调整温度10°C,假设Kp为10,基本PID最大值为10*10+积分部分约120左右.所以基本PID的值可以当作PWM值。
假如从80度开始PID,PID的值大约为240左右,换成PWM可以在除以2~2.2的比例。
因为Ki是积分误差,所以不可能系数很大,如何很大PID的值就会偏大,且变化较快,系统不稳定,一般都是设置在0.1左右。
大概在PID的值的10%左右,自己可以根据PID总值估算,如上面例子。PID Kp总值100左右,Ki大概10~20左右。所以Ki取指在0.1左右
Kd是适应不同环境的变化,一般也不会很大,具体在实际例子中进行微调。
以上面的例子为例,PID曲线如下。
以上个人经验,仅供参考讨论.

PID与PWM对应关系

PID与PWM对应关系

网友A(2022-10-10):
PID的参数调节与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相关。
经验值取的往往是数学模型中的一种或几种,不能作为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