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段ds18b20单片机程序的理解

楼主(2022-10-10):
if (res)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intT = temp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len = IntToString(str, intT); //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
str[len++] = '.'; //添加小数点
decT = (decT*10) / 16; //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 1 位十进制位
str[len++] = decT + '0'; //十进制小数位再转换为 ASCII 字符
while (len < 6) //用空格补齐到 6 个字符长度
{
str[len++] = ' ';
}
str[len]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LcdShowStr(0, 0, str); //显示到液晶屏上
}

decT = (decT*10) / 16; //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 1 位十进制位
这段程序的话为啥要把dect *10,这里干吗要乘以10啊?不是很理解

网友A:
除以1.6,规避浮点运算就是先乘以10再除以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以1.6,规避浮点运算就是先乘以10再除以16。

为什么是除以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除以1.6

用0-f,即0-15表示小数部分,除以1.6可以得到十分位,除以0.16可以得到十分位和百分位,你随便代入几个数字就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f,即0-15表示小数部分,除以1.6可以得到十分位,除以0.16可以得到十分位和百分位,你随便代入几个数 ...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这个地方分离出来的不是4个16进制数吗?decT = (decT*10) / 16这样的话不是只得到一位?

网友B:
看我的:
t = (adc * 5) >> 3;        // adc * (0.0625 * 10) = adc * 0.625 = dat * 5 / 8,  1位小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这个地方分离出来的不是4个16进制数吗?decT = (decT*10) / ...

你搞错了,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这个地方分离出来的不是4个16进制数吗?

这个地方是分离出4个2进制,即一个16进制,他的取值范围只有0-15,他每增加减少1,代表温度上升下降0.0625度, 即十六分之一度,你要用十进制表示,也就了不起是,计算到百分位而已了,10分位基本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
decT = temp & 0x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
这个地方分离出来的不是4个16进制数吗?

明白了,十分感谢

网友C:
51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 ...

感谢,哈哈,晚点去下载来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