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光标显示有异常,移动光标后,原来光标的影子一直存在

楼主(2022-10-10):
各位好,我刚学UCGUI,使用9320的触摸屏,NXPK60的板子,在使用野火的emwin例程时,移植到板子上,按键触摸是正常的,光标的位置也是对的,但是移动光标后,原来光标的影子一直存在,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 控件ID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 资源表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240, 320,0, 0x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ID_BUTTON_0, 10, 30, 160, 48, 0, 0x0, },
};

/**
  * @brief 对话框回调函数
  * @NOTE 无
  * @param pMsg:消息指针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初始化框架窗口控件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32);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16_1);
      FRAMEWIN_SetText(hItem, "STemWIN@EmbedFire STM32F103");
      /* 初始化Button0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_ASCII);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 获取控件ID */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获取消息内容 */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brief 以对话框方式间接创建控件
  * @note 无
  * @param 无
  * @retval hWin:资源表中第一个控件的句柄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brief GUI主任务
  * @note 无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MainTask(void)
{
  /* 设置桌面窗口颜色 */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ACK);

        /* 创建对话框 */
        CreateFramewin();
  /* 开启光标 */
  GUI_CURSOR_Show();

        while (1)
        {
                GUI_Delay(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