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遥控器 PCB原理图与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10-10):
四轴飞行器遥控器相关程序及原理图分享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STCunio

//**********************************遥控器程序Rev1.3正式版*************************
//声明:程序作者不会对本程序进行任何升级了,该程序就是该硬件的最终版本
//          程序:SWUST 电气自动化13级 LQM

//          本程序适用于STC四轴的美国手遥控器(左手油门)
//左手上下为油门,左右为旋转
//右手上下为俯仰,左右为横滚
//                                 MCU工作频率28MHZ!!!
#include <rtx51tny.h>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AD.H>
sbit RLED=P0^5;
sbit GLED=P0^6;
sbit LKEY=P4^7;
sbit RKEY=P3^4;

volatile int idata ay,ax,by,bx;
volatile int idata cy,cx,dy,dx;
volatile float idata battery;
unsigned char idata TxBuf[20]={0};
unsigned char idata RxBuf[20]={0};
void IO_and_Init();

void AD() _task_ 0 //获取AD采样数据
{
        IO_and_Init();   //初始化I/O口
        os_create_task (1);  //启动进程1
        while(1)
        {
  cy=getADCResult(3);   //// 油门  //读取4个摇杆通道每个通道的8位数据,取值范围0-255
        Delay(10);
        cx=getADCResult(2);  //yaw
        Delay(10);
        dy=getADCResult(1);  //俯视
  Delay(10);
        dx=getADCResult(0);   //横滚
        Delay(10);
        battery=(getADCResult(4)*5.05*100)/256;   //电池电压检测通道 低于3.7V亮红灯
        Delay(10);
        if(battery<=370)
  {
        RLED=1;GLED=0;
        }
        else
        {
        RLED=0;GLED=1;
        }
        os_wait(K_IVL,3,0);//延时3个节拍
  }
}
void NRF24L01()  _task_ 1
{
        while(1)
        {
         TxBuf[0]++;
         TxBuf[1]=128;
         TxBuf[2]=128;
         TxBuf[3]=128;
         if(cy<20) {goto EXIT;}   //当油门拉至最低时遥控器解锁
         if(RKEY==0) {TxBuf[5]=1;} else {TxBuf[5]=0;}
         if(LKEY==0) {TxBuf[6]=1;} else {TxBuf[6]=0;}
         nRF24L01_TxPacket(TxBuf);//发送TxBuf数组的数据
         os_wait(K_IVL,2,0);  //给一定延时让数据发送完成
        }
        EXIT:
        while(1)
        {
                if((dy-by)>=255){TxBuf[1]=255;}  //用上电记录的数据对采样数据进行修正,保证摇杆中位时数据为128
                else if((dy-by)<=0){TxBuf[1]=0;}
                else{TxBuf[1]=dy-by;}

                if((dx-bx)>=255){TxBuf[2]=255;}
                else if((dx-bx)<=0){TxBuf[2]=0;}
                else{TxBuf[2]=dx-bx;}

                if((cx-ax)>=255){TxBuf[3]=255;}
                else if((cx-ax)<=0){TxBuf[3]=0;}
                else{TxBuf[3]=cx-ax;}
                //油门:TxBuf[4]
    //Yaw:TxBuf[3]
    //俯仰:TxBuf[1]
    //横滚:TxBuf[2]
                TxBuf[4]=cy;  //油门通道不需处理,直接发送AD检测的8位数据即可,根据AD采样原理易知读取的AD采样数据不可能为负也不可能大于255
                if(RKEY==0) {TxBuf[5]=1;} else {TxBuf[5]=0;}
          if(LKEY==0) {TxBuf[6]=1;} else {TxBuf[6]=0;}
                TxBuf[0]++;
          nRF24L01_TxPacket(TxBuf);//发射数据
                os_wait(K_IVL,2,0); //给一定延时让数据发送完成
        }
}

void IO_and_Init()
{
                P1M0=0x00;  //P1设为高阻模式
                P1M1=0xFF;
                P0M0=0XFF;  //其他I/O口设置为准双向,弱上拉模式
                P0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ff;
                P5M1=0X00;
                LKEY=1;    //拉高按键检测I/O口电平,按键为低电平触发
                RKEY=1;
                init_NRF24L01();  //初始化无线模块
    adc_init();       //初始化AD检测模块
          ax=getADCResult(0)-128;  //记录上电时摇杆的数据作为中位修正,因为摇杆中位要为128即256/2
          Delay(10);
          by=getADCResult(3)-128;
    Delay(10);
          bx=getADCResult(2)-128;
          Delay(10);
}

代码PCB文件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