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代码编译不过,哪里错了,先谢了

楼主(2022-10-10):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n,i,len;//n数字字符的数量,i, len是长度
char s[256];
int main () {
       gets(s);
       len=strlen(s); //求字符串长度,编译不过?
       for(int i=0;i<=len-1;i++){
              if(s[ i]>='0'&&s[ i]<=='9')n++;//
       }
     cout <<n;//输出两个单词
return 0; }

网友A: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网友B:
编译不过没提示 ?或者提示保密必须由某人转述 ?

网友C:
gets这个函数有返回值

网友D:
要用 for(int i=0;i<=len-1;i++)就需要把C99 mode勾上,要不i的定义要放外面

网友E:
你这个是不是用的C++ 啊   iostream  和 namespace  可能是里面的

网友F:
表达、交流能力不足,建议改行。

网友G: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n, i, len; //n數字字符的數量,i, len是長度
char s[256];

int main ()
{
       gets(s);
       len = strlen(s); //求字符串長度,編譯不過?
       for(int i = 0; i <= len-1; i++)
           {
              if(s[i] >= '0' && s[i] <= '9') n++;//
       }
     cout << n;//輸出兩個單詞
return 0;
}

网友H:
你先搞清楚自己用的是什么语言,到底是c语言还是c++?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clude
#include

非常感谢

网友I:
>==应该修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