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频率问题

楼主(2022-10-10):
无源蜂鸣器没有用定时器的话频率是不是不一样啊,在网上找的音符放出来都不对的

网友A:
无源蜂鸣器需要用交流或脉冲电压驱动才能发声。发声频率就是驱动信号频率。但无源蜂鸣器有其自身谐振频率,一般在2~4KHz范围,在此范围声压最大。

网友B:
无源蜂鸣器是需要腔体共振/谐振的。当孔被遮挡的时候 也会不发声

网友C:
先证明输出的频率是认定的值,而后再考虑沙发的意见。
建议用示波器核实一下。

网友D:
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E:
输出频率是对的也会因为蜂鸣器自身的谐振频率影响发音频率,所以你发现结果都不对。用小扬声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