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NFC刷卡重入问题解决思路

楼主(2022-10-11):
用RC522做了个开锁程序,现在问题是卡贴上不拿开会一直重复进入,尝试了用标志量限制没有解决,求个解决思路

网友A:
做个标记K。
逻辑:K=有卡*已锁
再根据,K决定是否开锁

网友B:
怎么可能没用,有很多函数都可以确认卡是否存在,除非你的读卡不稳定,才会出现标志无效

网友C:
用卡休眠命令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楼主:
已经解决  是寻卡时间太短造成的  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