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烧录,使用USB接CH340G烧录,可以让单片机和CH340G单独供电吗?

楼主:
STC15单片机烧录,使用USB接CH340G烧录,可以让单片机和CH340G单独供电吗,比如,单片机接锂电池正负极,CH340G接USB正负极,且CH340G负极和锂电池负极接通

网友A(2022-10-11):
可以可以。

网友B:
可以,共地就行,不过有时要注意CH340的RXD和TXD可能会给单片机供电,导致单片机不能完全断电。

网友C:
好的 谢谢,准备做个CH340烧录的板子然后加杜邦线来烧录其他的 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共地就行,不过有时要注意CH340的RXD和TXD可能会给单片机供电,导致单片机不能完全断电。

参考STC的手册里的下载电路,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即可防止倒灌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参考STC的手册里的下载电路,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即可防止倒灌电流。

电阻多便宜啊

网友F:
说可以的,你们试过吗?
STC烧录是要复位才能烧录的,如果你是锂电池一直连着供电,那应该是不能烧录的
在STC89C52,STC8A,STC8G这三个系列上,我都用过,是不能烧录的,要手动断电才能烧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说可以的,你们试过吗?
STC烧录是要复位才能烧录的,如果你是锂电池一直连着供电,那应该是不能烧录的
在STC ...

谢谢啊,看样子还得加个开关

网友F:
STC单片机烧录是要复位的,一般如果是在学习板上烧录好了的话,你产品的电路是不需要开关的
但如果你这个板子是要作为学习板,经常烧录的话,最好是加一个这样的开关
它是常闭合导通的,你按一下它就断开,并且单片机的正负极短路,一放开就双闭合上了,这个开关在STC单片机上很实用

网友G:
必须串联二极管的,参考我这个图纸,,再把电源改成锂电池加开关,手动上电。http://www.51hei.com/bbs/dpj-202529-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TC单片机烧录是要复位的,一般如果是在学习板上烧录好了的话,你产品的电路是不需要开关的
但如果你这个板 ...

一直在找这样的开关,  但是只找到  6 脚的, 和自锁开关的一样的,  "无自锁"开关.
如你原理图这样的,有实物图么? 型号能不能给一个? 最好,某一个宝能找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一直在找这样的开关,  但是只找到  6 脚的, 和自锁开关的一样的,  "无自锁"开关.
如你原理图这样的,有 ...

搜索微动开关就行了
1脚和2脚是常闭合的,按下去13就导通,放开就12导通
我自己画的STC单片机的开发,都串联了这么一个开关,每次电脑端点击下载之后,按一下这个开关,下载成功率100%

网友I:
可以是可以,但是最好的还是单独给单片机供电,而且单片机最好少点一点负载,不然可能会导致USB口烧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必须串联二极管的,参考我这个图纸,,再把电源改成锂电池加开关,手动上电

大佬,我参考你这个图纸做的,CH340G的RTS和DTR空脚是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