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芯片的SPI通信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和PCAP01来做SPI1通讯。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SPI1有的时候使用没有问题,通讯正常,有的时候通信失败,SPI1用不了。如果是代码或者硬件有问题,那应该不能通讯,为什么有的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不好用。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这是我的代码:
unsigned char Send_24Bit_Opcode(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shor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Result_read = 0;

  // x >> y, mean x is shifted by y bit-positions to the right
  unsigned char Byte_0  = data;
  unsigned char Byte_1  = address;
  unsigned char Byte_2  = address>>8 | command;
  // SPIx BUS_TYPE -------------------------------------------------------------

  // Deactivating Reset SPIx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RESET);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2, Bit_RESET);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0) {}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_2);     // send byte 2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0) {}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_1);     // send byte 1
   if (command==0x90) // write command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0) {}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_0);     // send byte 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0) {}
    Simple_delay_43ns((void*)10); // important delay (16) at SPI freq.=750kHz
   }

   if (command==0x10) // read command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RESET) {};
     Simple_delay_43ns((void*)10); // important delay (16) at SPI freq.=750kHz

     //Compulsory reads to DR and SR to clear OVR,
     //so that next incoming data is saved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To clear OVR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To clear OVR

     //Reading byte1
     SPI_I2S_SendData(SPI1, 0xFF);  // DUMMY WRITE
     // Wait until RX buffer is not empty, then read the received 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0) {}

     Result_read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Read
    }

     // Reset to device SPIx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2, Bit_SET);
  return Result_read;
}

Send_24Bit_Opcode(0x90,1,0x55);//0x90 写
err =  Send_24Bit_Opcode(0x10,1,0xff);//err = 0x55 0x10读

读不回0x55 每次都是0xFF。是代码问题吗?

网友A(2022-10-11):
主机需要考虑从机的响应和处理速度。从机需要考虑在做任何处理时,都能停下手头的工作,响应主机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机需要考虑从机的响应和处理速度。从机需要考虑在做任何处理时,都能停下手头的工作,响应主机的要求。

那您的意思是速度太快了吗?可是有的时候,我再重新烧录程序的时候,会全部复位在进行烧录。有的时候能通信,有的时候就不行。要是因为速度的话,每次重新开始的时候,不应该时好时坏。

网友A:
不是指 SPI 的传输速度 快慢,而是指  SPI  传指令 给 从机, 从机 接受到 指令, 处理,准备数据 回传给主机,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的, 但是,时钟是主机发出的,主机是不知道 从机 准备没准备好的。 所以,这个指令的复杂程度,从机需要处理的时间, 主机这边要有  充分的等待, 才能 发出时钟 取数据。
同样,主机发出 CE/SS  信号,然后发数据 给从机, 这个时候,从机在干什么?  你能不能确保,这个时候从机就 等在 SPI 线程上 等待指令接收完毕,立刻处理? 如果,这个时候,从机在处理别的事情,你又没有机制,让从机停止工作,来处理SPI 发来的指令? 这是  双机通讯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因为,不知道你  双机 SPI 通讯 具体进行什么 数据交互,就只能推测这些了。

网友C:
你要保证,当你发送的时候,对方在收!!
建议用中断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指 SPI 的传输速度 快慢,而是指  SPI  传指令 给 从机, 从机 接受到 指令, 处理,准备数据 回传给主 ...

交换的数据为21位的浮点数。我怎么确保从机能收到呢?芯片手册并没有给如何设置,只是给了一个端口,设置为低电平就能启动SPI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保证,当你发送的时候,对方在收!!
建议用中断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从机是PCAP01芯片,说明手册并没有给我如何设置,只是给了一个启动SPI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换的数据为21位的浮点数。我怎么确保从机能收到呢?芯片手册并没有给如何设置,只是给了一个端口,设置 ...

晕死,被带沟里去了, 你说两个芯片SPI通讯, 潜意识就认为 是两个单片机了。弄了半天是 控制器件。

PCAP01 没有用过,不清楚,不过SPI 操控器件, 时好时坏, 无非3个原因
1,线路没接好,有干扰,器件的供电没有,有效的滤波。(检查线路,排除干扰,增加滤波电容,从你的原理图上看,6脚这里应该添加 104电容)
2,主机的 SPI 驱动力不够,距离较远,1/0转换不及时  (添加上拉电阻)
3,SPI 设定的传输速度过快,接近器件的极限值。(降低SPI的速度,测试时建议调到最慢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死,被带沟里去了, 你说两个芯片SPI通讯, 潜意识就认为 是两个单片机了。弄了半天是 控制器件。

P ...

我都在一个板上,距离很近。我将速度降低,设置为: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今天试了一天,还是连接不上,前两天还好好的。现在将数值写入,读出来全是0xFF。还有没有其他可能?这个我的初始化代码。
void SPIx_I2Cx_GPIOs_Init(void* bus_typ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DIS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SPI1_NS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PA4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SPI1_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PA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PA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PA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bus_type);
        //ía2¿ÖD¶Ïêäèë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PD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SPI ENABLE Æà1à1¤¾ßêä3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PD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PIx Enable = 0 for SPI Mode // SPIx Enable = RSN for GP22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3, Bit_RESET);
}

void SPIx_I2Cx_Interface_Init(void* bus_type)
{
        //3õê¼»ˉSPIx½ó¿ú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SYSCLKConfig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HCLKConfig (RCC_SYSCLK_Div1);
        RCC_APB2PeriphResetCmd (RCC_APB2Periph_SPI1, DIS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All are defined in stm32f10x_spi.h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SPI frequence devider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Apply SPIx configuration
  SPI_Init(bus_type,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ing the SPIx Interface
  SPI_Cmd(bus_type, ENABLE);

  // Enabling the NSS Output during transmission
  SPI_SSOutputCmd (bus_type, ENABL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