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基于51单片机的放大器非线性失真研究装置

楼主(2022-10-11):
这是2020年电子设计大赛的E题,但是本人是个初学者,所以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使用51单片机去进行FFT算法实现总谐波失真的计算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其次关于五种波形的切换是用继电器比较好还是直接用电子开关控制呢?

网友A:
1、先在数学上理解傅氏FFT,多多地参悟。再参照他人的程序方式。
2、继电器信号干净、切换速度慢、体积大。
电子开关应用时要注意,通道绝缘阻抗是否满足要求、信号幅度有无超过开关的允许范围。
适合的就是OK的,没有绝对的好坏,一定需要你有所取舍,否则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在数学上理解傅氏FFT,多多地参悟。再参照他人的程序方式。
2、继电器信号干净、切换速度慢、体积大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