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一下实现增加一个主持人按钮,改写程序,当有人按下抢答按键后,保持显示相...

楼主(2022-10-11):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utton;
   unsigned char code disp[]={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bf};
   P0=0xff;
   P1=disp[8];
   while(1)
   {
             button=P0;
          delay(1200);
          button=P0;
          switch(button)
            {
                case 0xfe: P1=disp[0];delay(10000);while(1);break;
            case 0xfd: P1=disp[1];delay(10000);while(1);break;
                case 0xfb: P1=disp[2];delay(10000);while(1);break;
                 case 0xf7: P1=disp[3];delay(10000);while(1);break;
                case 0xef: P1=disp[4];delay(10000);while(1);break;
               case 0xdf: P1=disp[5];delay(10000);while(1);break;
                case 0xbf: P1=disp[6];delay(10000);while(1);break;
                  case 0x7f: P1=disp[7];delay(10000);while(1);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网友A:
懒得连正文都不写,让人怎么理解你的要求?

网友B:
不知所云,不知道如何解答才好!

网友C:
表达能力差,改行吧。

网友D:
是触发主持人按钮口时,保持上次显示值吗?定义个usigned char缓存button值,switch前加个判断:如果主持人按钮触发,button=缓存值。试试看,错了再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