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利用IIC通信发送一个很大的数,这个数是0x20015ca8

楼主(2022-10-12):
在IIC通信这种,我想发送0x20015ca这个数,我把这个数放在一个数组里面,发送过去,但是接收那边接收不出来。

网友A:
都是一个一个字节发,100个字节都可以发的啊

网友B:
任何串行通讯都是按字节送出的。是并不管你是不是数据,统统按字节说话。
楼主基础还要补补,数组、再长的数据,也都是由字节拼接而成的。
收前、发后拆解、组合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很大的数据、很小数据怎么发这一说,统统按字节收发!

网友C:
可以把这个数分解成0x20,0x01,0x5c,0xa8进行发送,发送后再组合起来,甚至都可以分解成一位一位的发送

网友D:
发送一个个字节发送,关键双方要有协议,接收方会按协议还原对方意思。

网友E:
分次发,发送过去后进行位移在加起来

网友F:
强转成char*指针发送

网友G:
解决了吗?发送部分的代码发上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