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ISP能直接读EEPROM数据吗?

楼主(2022-10-12):
请问STC 的ISP 软件能直接读片内EEPROM数据吗?

程序内读写EEPROM我知道,ISP可以写EEPROM我也知道,就是想知道ISP能直读吗?还是需要自己编程写段代码才行呢?

网友A:
ISP中有EEPROM,你可以读写。
ISP中没有EEPROM,不可以读写。
一般ISP是用程序存储器中的FLASH替代EEPROM的,读FALSH的内容需要遵守读取协议,直接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中有EEPROM,你可以读写。
ISP中没有EEPROM,不可以读写。
一般ISP是用程序存储器中的FLASH替代EEPROM ...

其实片内EEPROM就是FLASH的一部分对吧?那我就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