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布线问题

楼主:
磁环功率电感的背面底层和二极管中间可以铺铜吗

网友A(2022-10-12):
铺或不铺影响不大,一般没有要求。

网友B:
磁环磁场大部分在环中走,对底层溥铜影响不大,可以。

网友C:
充电部份功率电感一般是可以铺铜的,如果是音频功率电感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