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波的问题

楼主:
我听大佬的去看通信协议时发现他这么个图,他是单片电波图吗?还是说是他是一个代表信号排列的图?

我之前不知道看哪里哪里说的0并不是电压为0,只是低压。所以我认为的信号波是图2那样的。
没有间隔跟有间隔的硬件设置那是完全不同的,主要是图一他不能手动输入了吧,都是存储的信号高速自动输入才能出现图1的情况不能手动输入单个01。

我觉得图1不可以单个输入不合理但是我还是想问清楚。
不过图1那样的话硬件貌似省事多了.....

网友A(2022-10-12):
图1是异步收发,信号里面没有时钟,从起始位开始,收发两边的同步完全靠自身定时器精度来保证。

图2是同步收发,信号自带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1是异步收发,信号里面没有时钟,从起始位开始,收发两边的同步完全靠自身定时器精度来保证。

图2是同 ...

异步事实上也只是时钟CPU频率是吧?就是另一边的CPU来扫描输入的电压?所以传输速率也不会增加?如果是这样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异步事实上也只是时钟CPU频率是吧?就是另一边的CPU来扫描输入的电压?所以传输速率也不会增加?如果是这 ...

传输速率是两边事前约定好的,不是你想增加就能增加的。异步的好处是节约线路(少一根时钟线)或者简化传输电路,因为用的非常普及,很多专用芯片或者单片机外设都可以处理图1的信号,现在处理图1比图2的硬件要简洁得多,但是让你用门电路三极管从0开始做起,图1可就比图2的硬件复杂太多了。

网友C:
找找51单片机有关串口的教材看看吧,第二个图是错的,数字电路只有0和1,没有一半的电压

网友D:
我也赞同你的想法。
但是在硬件上如何实现你的想法呢。
图一、在硬件上对0、1的控制,只要开、关一只三极管就可以了。
图二呢?有三个状态:最大、半高、最底。如何准确表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输速率是两边事前约定好的,不是你想增加就能增加的。异步的好处是节约线路(少一根时钟线)或者简化传 ...

好吧,谢谢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赞同你的想法。
但是在硬件上如何实现你的想法呢。
图一、在硬件上对0、1的控制,只要开、关一只三极 ...

最低不计呀我没有看过电脑计算机的构成知识。我是从电子基础以及搜索的自己构建的想法。我以为是图2那样的呢,那样能够单独输入10,而图1只能打包一次输入既定的8位。所以我想想的就是图2那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电波起振都是高低两个状态,只能用高来做扫描所以输入的密集度是无意义的吧。
哈哈哈,原来是我想错了。我想象构建的存储结构是完全散的,我也是刚才才知道事实上他是块状的。
我基本清楚大概的计算机构造了运行了,远没有我想的构造那么复杂
我听你们说的构建的计算机结构是

存储结构是块状的,打开地址靠时钟的自增控制。是这样把?我之前以为存储是散状的,这样用时钟控制就非常低效率了,因此我很久没明白时钟咋控制感觉不对劲。我构想的散状是不需要时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找51单片机有关串口的教材看看吧,第二个图是错的,数字电路只有0和1,没有一半的电压

听你们说的大致了解了,所以CPU频率的低压是不参与扫描的是吧,没电压他也做不了扫描行为。不对,也许能做,不过从我看过的波形来看认为他不是那么设置的低压不参与扫描是不是呢?
真的很感谢你们大家的解惑

网友C:
数字电路只有1和0,不存在高压,低压,只用工作电压的不同,如5伏,3.3伏等,低于或高于工作电压的状态都属于不正常状态,通讯是一个系统概念,不是一个特定的情景能解释的,最好看看单片机整体结构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路只有1和0,不存在高压,低压,只用工作电压的不同,如5伏,3.3伏等,低于或高于工作电压的状态都属 ...

那就是没有中间相对低压嘛是吧,这个我现在清楚了,感谢大佬们。不过我还有点要确认的就是振频扫描数据的时候是不是只有高压进行扫描?就是方波起波那个高压来扫描,不起波的间隔没有电压不进行扫描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有中间相对低压嘛是吧,这个我现在清楚了,感谢大佬们。不过我还有点要确认的就是振频扫描 ...

这个看51串口硬件如何接收数据的资料,会有详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