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FALSH芯片5个数据进行比较方法?

楼主(2022-10-12):
一个数据保存在外部FALSH五个不同地方,后去读取这五个地方的数据进行比较。当有超过3个读到的数据相同时表示正确,同时其它不正确的进行覆盖。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进行判断。

网友A:
这样做有何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有何意义呢?

重要数据保证不会因FLASH这页坏或其它原因而读出来的数据与保存的数据不对

网友B:
需要你先写出来自己的想法,别人才可以看看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C:
数据少的用EEPROM方便,FLASH按扇区擦除,不可以字节读写。

网友D:
首先, Flash 要坏通常是整个芯片坏,而不是你以为的一个 页坏。
其次,重要的数据,就算在不同的芯片里保存,一般也就存一个备份,更多的是写入后验证,而不是等读出的时候才开始比对。读5取3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真理很多时候,其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举个简单的例子,读出来5个数据,其中两个是0xAB, 三个是 0x00, 你是愿意相信 0x00  还是 0xAB 才是真实数据?
最后,就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也不是留5个备份,而是在  %覆盖直径距离外 留两个副本,再加一个本地,绝没有人留5个那么多。撇开必要性不说,副本越多,泄密的可能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