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系列单片机里数据能读出来吗

楼主:
STC系列单片机里的数据能读出来保存吗?我看到有好多商品机器的单片机是STC系列,想保存下来,以免不测!

网友A(2022-10-13):
普通方法是读不出单片机里的程序的,除非你写程序允许读出flash程序
STC单片机对数据的保密和加密是做的比较好的,我选STC单片机的原因就是单片机能加密
你非要读出单片机程序不是没可能,出高价去找单片机开盖读ROM的团队

网友B:
能读出来,不就等于“破解”之路走了一大程了么,,,,,

网友C:
只要那个啥到位,没什么是做不到的。

网友D:
这个要找专业的人弄吧,不然随便读出来别人想仿造岂不是很方便

网友E:
STC没有读FLASH功能,读不了的。

网友F:
开盖后直接读flash。

网友G:
你想多了。产品不论用了什么芯片,加密肯定是第一位的。更何况STC 的加密做的不错的。
就是你自己做的产品,出厂前也会加密的。彼此彼此。

网友H:
烧写实在太方便了!我有片89C52,天天折腾几十次。好用!根据外围自己编程。莫必要去破解

网友I:
STC有加密的。

网友J:
一般技术手段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K:
基本读不出来

网友L:
破解,姚老板会重奖你。

网友M:
可以,直接开芯片读出FLASH内容,虽然他官方说破解奖励10W,但是人家搞破解的也看不上这10W

网友N:
STC系列单片机里数据能读出来吗 ? 当然。只是价格不菲,请酌情选用

网友O:
当然能读出来,要不程序怎么跑呢?但是应该是特殊设备才能复制出来吧。不过现在代码都加密了,读出来也没啥用吧?如果你能解密,恭喜你,可以去找姚老板领悬赏了。

网友P:
   正常使用STC芯片,默认都是加密的,都是针对于防身边小人、安排客户自己更新程序、加密更高要求,推荐以下几种加密办法。听说10多年的一个老款STC15W204S系列悬赏破加密码至今无人来挑战?再不行用炼丹炉去炼小人
1.程序加密后传输
2. ID号加密
3.下载口令
4. 发布项目程序
5. 滚动烧写

网友O:
芯片加密技术行不行啊?某鱼某一个宝上一大堆芯片解密的,不成功不收 之类的,难道这芯片加密这么容易被搞定?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芯片加密技术行不行啊?某鱼某一个宝上一大堆芯片解密的,不成功不收费之类的,难道这芯片加密这么容易被搞 ...

这些都是 方案商 ,为了接生意  重新帮客户开发的   STC悬赏20  这么多年也没人去领

网友S(2025-12-30):
20万,足够开发很多东西了,所以,没有人去解密了。

网友T:
我今年就收到一个用12C5A60的高仿板子,可惜CPU坏了,没办法知道程序是破解的还是人家自己搞的只是仿了我的硬件

网友(2022-10-31):
芯片加密技术行不行啊?某鱼某一个宝上一大堆芯片解密的, ...

真解密估计没几个,重写估计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