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2V103R8T6单片机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
我用ch32v103R8t6开发板时, 在加入三个超声波模块之后, 电机出现异常, 就是在超声波还没有达到小车需要调整距离的条件时, 我原本写的是让小车走直线, 然而, 实验现象却为小车出现左拐,  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模块对应的引脚口

模块对应的引脚口

网友A(2022-10-13):
两个轮子一个快一个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轮子一个快一个慢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速度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