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单片机来将图像处理成载波的形式输出呢?

楼主(2022-10-13):
各位大佬,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1、先将图形分割成块,每块小至一个点;共计长*宽个点。
2、每个点用RBG三种颜色来表达,用三个字节,0=最少,255=最多。
这样一个画像可以用:长*宽*3个字节的数字表表示。
将这此数字用串口发出去就可以了,如果要载波,就发给载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