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风扇控制器计时方法?

楼主:
想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风扇控制器
风扇2.5w功率

风扇每隔10分钟 运行2分钟 周而复始

我发现stc52单片机 定时器 周期很短 也就是77毫秒左右

那么我的

     10分钟等待函数就是 while 循环 定时器设置 50毫秒 循环12000次这样
     2分钟等待函数就是 while 循环 定时器设置 50毫秒 循环2400次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计时方法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很笨

希望前辈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谢谢

网友A(2022-10-13):
做个定时器,定时50ms,
做个运行计时器:TYUNXIN = 2分种 = 120s/50ms = 2400。计数2400个中断。
再做个停止计时器:TTINGZHI = 10分钟 = 600s/50ms = 12000。计数12000个中断。
程序:
初始:将 TYUNXIN = 2400;TTINGZHI = 12000
每次中断(每50ms来一次):
1、如 TYUNXIN <>  0  就-1,当TYUNXIN<>0 时让风扇运行,当TYUNXIN=0 时让风扇停止(这样2400次就能运行2分钟)。
2、如 TYUNXIN =  0  放过(这样风扇保持停止),再看当TTINGZHI <>0时,就 -1 (这样12000次就能停止10分钟)。
3、当TYUNXIN =  0 且TTINGZHI = 0时, 让 TYUNXIN = 2400;TTINGZHI = 12000。(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