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4398在无数据输入时有很大的噪声?

楼主(2022-10-13):
CS4398在无数据输入第3脚,但第4,5,6脚有时钟时,有很大的噪声,将第4,5,6脚时钟去掉后噪声就停止了。在正常工作CS4398第3脚有数据,第4,5,6脚有时钟,第19,20和,23,2平衡输出有音频时也有很大的噪声
想请问一下各位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良的布线可以造成现在的现象。

网友B:
4398是数字和模拟共存的一个IC,如果你在PCB布线的时候,不分好数字地和模拟,直接在底层敷铜了事
十有八九是会有噪声的
同时,还要看一下运放部分的PCB布线
像这种的,你给个原理图意义不大,主要还是先看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