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智能家居有线系统方案的痛点和不足

楼主(2022-10-13):
各位大佬们,智能家居目前市面上方案众多,想要大家集思广益。咨询一下有线(总线)方案,例如KNX、485那些。这一类型使用起来有啥痛点和不足之处。

网友A:
痛点就是老房子没法用,用户总不能为了一个智能开关把墙刨了重新布线吧。有线的稳定性秒杀 zigbee/mesh/wifi之类的。

网友B:
其实我个人还是喜欢有线的,不过安装布线和成本加上人工费用,不低。

网友C:
感觉没啥区别,无线的一样要改供电电路,最简单的电灯,传统开关只有火线,用无线的就得改成零火供电

网友D:
看你房子多大,不大的话(主要是走线距离),ttl就行了,没不要再搞485这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痛点就是老房子没法用,用户总不能为了一个智能开关把墙刨了重新布线吧。有线的稳定性秒杀 zigbee/mesh/wif ...

特别老的房子,不在乎走明线,不是特别老的房子,一般有管可以穿线。

网友E:
痛点就是我想搞,房东不给
无线最省事
一个开关对应一个灯,程序增加配对功能,全部做成86型,通用安装
照明两根线,大功率和插座两根钱,再加一根地线,搞定全家的电器,它不爽?
485什么的,还不如果传统开关,除非你想搞个主控什么的
搞个大屏幕,能控制全家的电器......
如果你还觉得无线不方便或者容易问题
要么是你技术不行,要么是思想不行
工地上大把用433无线的

网友F:
用有线,按照弱电要求布线,成本很高的,一般家庭的装修很难实现。即使有别墅的家庭一般也没管家,搞一些需要专人搭理的设备没必要,所以有线方案只能商用,没见过家用的。

网友C:
比尔盖茨的家,智能家居,有线+无线

网友G:
开关我都是无线,单火线,直接换就OK。

网友H:
看好带电源的总线,比如PowerBus这些。很适合家居场景。

网友I:
有线某种程度上就限制了简约

网友J:
痛点就是外观和价格。无线的外观少有好看的;有线的布线贵,人工贵......当然你要是想搞这个就意味着利润空间大。其实我比较保守,感觉还是有线的比较可靠。

网友K:
方案是需要知识的积累的。

网友L:
痛的就是根本没用,现在所谓的智能就是一个远程控制

网友M:
wifi不可以吗?痛点是一般没解决供电和数据传输一起,单插头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M:
wifi不可以吗?痛点是一般没解决供电和数据传输一起,单插头解决问题。

WIFI不好,穿透性差

网友N:
可以考虑RS485,大家知道这种布线都是可以 网线的,如果有那可以直接使用。这样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