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怎么做到最高级别的稳定性?

楼主(2022-10-13):
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怎么做到最高级别的稳定性?比如3.3V,LDO输出后增加一些电容。一般是10uF+0.1uF,还有哪些办法可以提高供给单片机电源的稳定性?因为单片机要ADC采样(单片机内部基准做参考),而有些传感器也需要很精准很稳定的电压

网友A:
用一路ADC检测外挂的更准确的基准做参考。

网友B:
如果靠电源精度来保证精准,那么设计就太失败了,搞一个精准的基准电压不香吗?

网友C:
LDO有4毛的,也有4块的。质量好的肯定问题少点。也可以外接一个431嘛。精度应该可以了。

网友D:
用 10000uF+0.1uF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靠电源精度来保证精准,那么设计就太失败了,搞一个精准的基准电压不香吗?

PCB板子尺寸有限  指甲盖那么大  一个电阻都挤不进了

楼主:
PCB板子尺寸有限  指甲盖那么大  一个电阻都挤不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10000uF+0.1uF 试试

你这纯属胡闹

网友E:
凡是需要精密的部件,电源应考虑单独供电。
单片机是数字电路,对电源要求不高。

网友F:
要求如此高为什么不用外置REF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求如此高为什么不用外置REF的单片机

还是空间  PCB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凡是需要精密的部件,电源应考虑单独供电。
单片机是数字电路,对电源要求不高。

单片机的供电不是要纯净的DC吗

网友G:
添加一些外部元件,必须添加一个晶体管以将反馈电阻与电流驱动器的反馈环路断开,并且反馈环路中的电阻分压器可以将电压升高到供控制系统使用的适当大小。